怎样不断电置位M8368?

楼主(2023-12-06):
PLC伺服异常停止后,缓冲存储器监视M8368为ON,怎样在不断电的情况下fc0121314ad65c1a4679731baf38b97.png使其为OFF?

网友A:
伺服异常检测到信号后,强制把M8368置位OFF

网友B:
你把驱动定位指令的复位了

网友C:
驱动定位指令复位

网友D(2024-05-23):
强制为OFF,给个指令,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