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20数字量输入如何消除抖动

楼主(2023-12-07):
和利时PLCLK220数字量输入如何消除抖动

网友A:
在振动环境中,行程开关或按钮常常会因为抖动而发出误信号, 假如不对 抖动做处理,干扰信号进入PLC后,会产生误动作,严重的会危害人身安全和 损坏设备。因此,有必要对一些易产生抖动信号的场合进行消除抖动处理。 消除抖动一般由软件完成。因为抖动信号一般都是一个瞬间信号,在LK系 列PLC 中,你可以对数字量输入设置滤波参数,从而通过延长PLC信号读取时 间,消除抖动,达到滤波的目的。在软件中,当OFF to ON Filter Time设定 参数为5ms时,信号从0变1的时间小于5ms时,系统识别该信号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