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双网口网关实现三菱FX3U PLC远程上下载

楼主(2023-12-07):
准备工作

一台可联网操作的电脑

一台双网口的远程透传网关及博达远程透传配置工具

网线一条,用于实现网络连接和连接PLC

一台三菱 FX3U PLC及其编程软件

一张4G卡或WIFI天线实现通讯(使用4G联网则插入4G SIM卡,WIFI联网则将WIFI天线插入USB口)

第一步 配置静态IP

  1. 将网关通电,用网线将网关和电脑进行连接

  2. 将9针串口头连接至232转换线,232转换线的圆口插入PLC中,再将9针串口头的连接线连接网关对应的COM口(无法连接成功可尝试反接)

    如图所示:9针串口头的TX接接网关上的TX,RX接网关上的RX,GND地接网关上的GND

    注:如果不是使用转换线, 则一般为RX接网关TX, TX接网关RX,GND地接网关GND

  3. 打开控制面板选择与网关相连接的以太网口,在弹框的属性中选择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再进入属性里按照图中的IP地址输入静态IP进行配置

    注:初次配置静态IP时才可按图中输入

  4. 在浏览器输入 http://192.168.1.233 后进行登录

第二步 配置联网方式

注:根据所需的联网方式去选择对应的配置

4G联网:

出厂默认设置,只需按照下方示意图插入即可,无需进行其他配置

WIFI联网:

  1. 将WIFI 天线插入网关的USB口进行连接;

  2. 直接搜寻附近热点选择连接后输入密码;

  3. 点击测试WIFI,测试是否可以连接成功;

  4. 在联网方式中选择WIFI联网,提交配置后重启网关即可

 有线联网:

  1. 将网线连接至电脑

  2. 网络配置中选择WAN/LAN,网口类型选择WAN,再自动获取IP;

  3. 在联网方式中选择有线联网,提交配置后重启网关即可

第三步 远程透传配置工具步骤

  1. 下载透传工具后进行解压

  2. 双击打开远程透传工具,输入厂家提供的账号密码进行登录

  3. 选择网络透传协议后点击连接网关按钮即可完成远程透传

第四步 PLC编程软件配置步骤

电脑下载并打开PLC编程软件,进行配置PLC,再进行通信测试即可完成

第五步  程序远程上下载/监控步骤

  1. 点击在线,选择PLC写入,远程将程序下载至PLC

  2. 点击PLC读取,远程将PLC程序上传至电脑

  3. 点击监视,实现远程实时监控PLC的运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