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年底调试设备时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3-12-08):
三菱的FX5U,触摸屏也是三菱的,屏幕和PLC用网线直连不行,换网线也不行,但是中间用个交换机就可以正常通讯,我让公司重新寄了一套过来还是这样的情况,让厂里同事先在厂里试了直连没问题,但是寄到我这里就是不行,同样的程序,问了三菱的售后也没法解决,后来没办法,只有加个交换机,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

网友A:
你这个问题看起来像是距离太远了吧,需要交换机中继一下才行,或者现场干扰太大导致的,你可以试试带屏蔽层的网线,给屏蔽层单端接地滤除干扰试一下。如果距离太长的话,就是需要中继补偿的这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