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缸轴磨损的原因及其修复过程

楼主(2023-12-08):
烘缸轴承位磨损原因

烘缸因为热膨胀的影响,传动轴承配置必须为其留出自由移动量。纸机通常采取传动侧轴承轴向固定,(包含轴承和齿轮安装于齿轮箱内)操作侧轴承配置是轴向移动形式。其轴向位移量是靠轴承外圈在轴承座内圈上位移滑动,或轴承座整体在机架滑道上轴向位移滑动。

纸机烘缸轴承的装配主要是由直轴退卸套(紧定套)和锥度轴承内圈配合,锥度轴与锥度轴承内圈配合两种形式。这两种紧固形式需要定期检查锁紧螺母的紧固。

烘缸轴承位出现磨损,通常是以原因:

1. 轴承安装不到位,多数情况下是由于更换轴承或维检时对轴承安装位置和紧固未达到标准,或出现数据错误判断;对于锥度轴和轴承紧固要求,需要参照轴承游隙安装标准;

2. 轴承损坏,纸机烘缸轴承随使用周期的延长会出现轴承内圈损坏及开裂;

3. 锁紧螺母松动,烘缸因温差变化轴承的锁紧螺母出现松动的问题,如不及时发现都会造成轴径的磨损。

通过案例看一下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是如何修复烘缸轴磨损

设备型号: 2640纸机 、烘缸直径:Ø1500mm、烘缸轴轴径:Ø190mm 、直轴退卸套配合 、轴承型号:22240CAKW33C4 、修复位宽:120mm 、单边磨损:6-8mm 、轴上锁紧螺母磨损  退卸套AH3140。

修复烘缸轴磨损步骤:

1、卸下齿轮档环,测量档环安装位置尺寸与修复工装定位尺寸是否相符;

2、试装修复工装,紧固定位螺栓,检查工装与轴径配合,确定同轴度;

3、继续用氧气乙炔火焰清除轴上油迹;

4、用钢丝涮清除表面焊接杂质和碳化的油污;

5、用砂轮片打磨修复部位,露出金属原色;

6、再用无水乙醇清醒修复表面以及修复工装内表面;

7、在轴上涂覆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2;

8、工装内壁刷涂SD7000脱模剂;

9、再次在修复表面涂覆材料,安装修复工装,先紧固定位螺栓;

10、材料固化后,拆除工装,测量轴径尺寸并记录;

11、满足轴承装配条件后,安装紧定套锁紧轴承,并测量轴承游隙符合安装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