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网管工业交换机

楼主(2023-12-08):
工业交换机是一种专为满足工业应用需求而设计的通讯设备。它具备工业级品质,如耐受高温和低温的能力,能够抵御振动、防雷和防尘。此外,工业交换机还集成了多种丰富的协议,包括路由、交换和安全功能。根据是否可进行“网络管理”的能力,一般有两种类型的交换机,分别为“不可进行网络管理”和“可进行网络管理”。接下来,我将以常见的可进行网络管理的工业级交换机为例,来说明如何正确使用。

可网管工业交换机主要有以下几种管理方式:

1、串口管理

首先,将可网管交换机附带的串口电缆的一端插入交换机背面的串口接口。然后,将另一端插入普通电脑的串口接口。最后,将电脑和交换机的电源都接通。在电脑设定好连接参数之后,就可以通过交换机提供的菜单驱动的控制台界面或命令行界面来操作交换机。可以通过使用"Tab"键或箭头键在菜单和子菜单之间进行移动,按下回车键来执行相应的命令,并使用专门的交换机管理命令集来管理交换机等操作。

2、Web管理

在使用这种方法之前,必须为交换机分配一个IP地址。管理员在浏览器中输入交换机的IP地址后,可以通过网页中的下拉列表或文本框修改相应参数,从而实现远程管理交换机的功能。

3、网管软件管理

所有的网络交换机都符合SNMP协议(简单网络管理协议),这意味着只需在一台电脑上安装SNMP网络管理软件,就能轻松地通过该软件界面管理网络中的交换机。

在使用工业交换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三种常见的方法来进行对可网管交换机的管理。通常情况下,当初设置交换机时,一般会通过串口进行管理。在为交换机配置好IP地址后,可以采用Web界面或者网管软件进行管理。串口通信的数据只在交换机和管理用机之间传递,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而由Web或者网管软件管理的数据,则是通过公共使用的局域网进行传递,其安全性相对较低。总结起来,我们可以从安全性和可管理性两方面综合考虑来确定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