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150W伺服电机

楼主(2023-12-08):
我们通过代购购买了只针对日本发售的安川150W电机,低惯量高转速。现在希望实现的目标是在12ms以内就能实现1.8°的稳定运动,在调试通过脉冲控制的方式,加了个100比的恒星减速机,每次运动为1.8°中间停止22ms再次运动1.8°,因为是MLCC分选的机台,所以对马达这个运动时间要求很快,现在通过Sigmawin软件调整增益参数后监控1.8°我控制端已经发送了4500转的速度,但马达实际反馈只有1600转,且马达转速无法在进行提高1600转的运动时间为22ms,此状态下马达能够稳定的启停,现在希望把运动时间控制到12ms以下,电机的额定转速为3000转/分,最高速为6000转/分。请问下有无办法提高瞬间的转速,使在高转速的情况下来运动1.8°

网友A:
伺服驱动器里面参数估计也要调整一下(有些是出厂默认值),比如伺服响应时间,这么快速的响应,最好咨询一下厂家技术人员,还有一个考虑速度和输出力矩成反比关系,你可以找一下说明书上相关曲线图看一下,看看是否能满足你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