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C提示“连接仿真模拟器失败,请重试!”如何处理?

楼主(2023-12-08):
和利时 LKC系列PLC提示“连接仿真模拟器失败,请重试!”如何处理?

网友A:
与离线仿真的有一个文件“SIM_PLC_PRG.EXE”该文件在执行仿真是必须 在进程中运行。检查C盘“syswow64”文件夹下是否缺失“msvcr100.dll”文 件,重新拷贝其他文件到“syswow64”问题即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