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模块进入安全态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3-12-08):
和利时 I/O 模块进入安全态应该如何处理?

网友A:
首先确认故障并排除故障状态, 对于 LKS-A03 及以后版本, 支持故障恢复后 自动 PROFISAFE 故 障确认 , 之 前 版 本 需 要手 动在 软件 确 认 , 或 者通 过sysSetProfiOareq 指令确认。

在对话框的左下方显示PROFIsafe 故障状态。当PROFIsafe 故障发生时,故 障状态显示为 TRUE,此时,系统处于安全态,模块通道采用安全值。当故障恢 复时,系统自动确认 PROFIsafe 故障,故障状态变为 FALSE,同时,模块通道恢复正常逻辑输出。

在全局变量组 DPDevVar_Group 中查看 PROFIsafe 故障的状态信息。每个从站模块有两个诊断变量,分别为从站确认状态和从站通信状态。

从站确认状态: 0:有 PROFIsafe 故障, 1:无 PROFIsafe 故障。

从站通信状态: 1 Byte,当为 1 时,从站通信正常,为 0 时,从站通信异

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