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117、LK118、LK119 背板电源接线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3-12-08):
和利时LK117、LK118、LK119 背板电源接线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A:
背板上硬件模块的 24VDC 工作电源,从背板的电源接口引入。

其中 12 内部联通, 34 内部联通, 在使用端子接两路开关电源时应注意,选用的开关电源应具备电流反向禁止功能,参见 LK910 的电路图:

LK910 具备防逆流二极管, 因此可以进行并联接入 LK 背板当中, 并且不会对电 源造成损坏。如果开关电源不具备电流反向禁止功能, 需外设整流二极管或电路放置电流反向。否则会造成电源损坏。

QS10e241 安全电源不具备电流反向禁止功能,则不可以直接并联接入背板供电,需要外配 YR2.DIODE 冗余模块实现电源冗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