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313PLC在线修改程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3-12-08):
增加程序功能时出现这种提示,加进去后CPU亮红灯,不运行

网友A:
段里的指令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段里的指令太多了吧



在线修改不行。离线改好重新下载就可以。但里面的数据会刷新掉。所以想直接在线修改

网友B:
一个网络块里的程序太多了,你在合适的位置把程序分成两个网络块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可能是程序内存满,可以压缩一下程序试试,我以前经常碰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