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电动执行器开关型和调节型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2-09):
开关和调节主要在于电动执行器的区别,电动执行器的开关型和调节型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分析下:

1、开关型电动执行器在管路上的作用主要是用于全开或者全关,通常是指电动蝶阀,电动球阀,电动闸阀,或者电动截止阀,它无法实现开度的调节。

2、调节型电动执行器

调节型电动阀门在管路上主要的作用主要是既能用于调节也能用于开关,通常指的是电动蝶阀、电动球阀因为电动蝶阀和电动球阀的属于角行程阀门,角行程阀门的工作原理是(左~右直角90°)旋转,通过(AC220V 或者AC380V),电源电压以及控制信号(4~20mA或 0-10V)电动执行机构内置伺服控制器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机的角行程信号后,由电机驱动齿轮和带动阀杆做0-90°部分回转运动,实现角行程控制调节功能。所以说电动蝶阀和电动球阀既能用于调节,也能用于开关来使用。

3、开关型电动执行器和调节型电动执行器的区别:

开关型电动阀门和调节型电动阀门之间的区别就是,开关型电动阀门只针对于管道上的介质做开关来使用,通常是全开或者全关。而调节型电动阀门却是不仅可用于开关同时也用能够用于调节(4~20mA或 0-10V)信号输入输出。所以在选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现场使用要求是开关型还是调节型。比如只要对介质进行开或者关的作用时,就是开关型电动球阀;需要对球阀进行开度的控制,并实现对介质的流量控制的时就是进口调节型电动球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