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5-40SSC模块定位指令

楼主(2023-12-09):
FX5-40SSC  简单运动模块   用绝对定位  运行模式00H   一个定位指令运行完成  当定位完成标志U1\G2417.F  为ON的时候  接着进行另一个定位指令   是不可以的吗? 为什么第二个定位不运行?

网友A:
看手册,很简单的 ,B站 也有好多视频

网友B:
我也求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求资料



你装Works3时候有一个软件 e-Manual Viewer里面有很多手册的,这是三菱新版软件的一个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很简单的 ,B站 也有好多视频



两个定位指令不能无缝衔接  连续运行吗?  想要连续运行 必须用连续的定位号  运行模式改成连续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