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地远程的反馈问题

楼主(2023-12-11):
     现在有个电动阀的控制功能图片如上图所示,阀门本体上有个本地远程切换手柄,但问题来了,阀门控制柜上面也需要个本地/远程旋钮,需要把这个远程/本地状态反馈到联动柜上去,现在的问题是,阀体本体上的远程/本地 和阀控制柜上的本地/远程怎么统一?矛盾之处是当阀体上打到远程时,阀控柜上打在本地时,这个时候是否给上位机发送远程信号,如果发送的话,柜子在本地位置,状态不符合,如果显示本地时,阀门本体上实际在远程,如果让两个信号串接起来再给联动柜的话,阀体和柜子的状态又不统一,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合理的解决办法不?谢谢

网友A:
你两个都是硬开关,都得手动控制,那你每次切换的时候就两个都切换成一样的就行了,或者分别向上位机发送信号,判断两个的状态

网友B:
加装中间继电器

网友C:
不知道我看明白你的意思没有,我理解的是可以参考多路控制灯泡的原理,开关上不区分开还是关,只要有效果就行!手动方式无非就是想在现场进行手动操作,远程方式也是一样道理。这样如果打完开关发现某个功能不对,说明模式切换错了,再切换一下模式开关即可。方法不一定贴合你实际情况,仅供思路参考!

网友D:
如果阀门上的切换手柄的信号可以取出来的话,那就再直接接入联控柜,这样就可以和程序联动。

如果不能取信号,那就在远程或者本地信号发出后,用到位信号及延时做报警,确认状态是否一致

网友E:
加中继将两个信号作为继电器信号发送给外围设备使用

网友F(2024-01-24):
阀门上的本地控制是指在阀上进行开关动作,切换到远程是指在柜子上进行操作,柜子上的本地是指可以通过柜子上的旋钮开关进行操作,柜子上的远程是指可以通过PLC等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