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用PE管输送有静电,直接加金属接头和金属过滤器接地

楼主(2023-12-11):
压缩空气用PE管输送有静电,用于火工品生产线的压缩空气(火工品要求高级防爆,都是采用气马达和防爆硅油马达做动力,)直接加金属接头和金属过滤器接地解决

网友A:
火工品生产线没有谁玩吗?

不过就是防爆等级高一点罢了,跟普通生产线工作原理差不多,不过很多都是 气动液压元件做逻辑驱动(常规生产线是PLC或者电脑做逻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