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转ModbusTCP专业级设计

楼主(2023-12-11):
简介:该转换器为ModbusRTU转ModbusTCP专业级设计,现场有好多设计485不标准的仪器仪表或者变频器等,都可通过修改一定的参数来实现指定的通讯,比如仪表扫描间隔需大于指定的时间,那么就可以通过转换器最新加入的功能:命令发送间隔时间来调整这些时间参数,就能够达到指定时间发送一次命令,或者还有一些快周期读指令设置,可以将命令按指定时间循环执行,下文会有详细介绍使用。

       本文介绍Modbus TCP/Modbus RTU(PRO)协议转换器连接空调控制面板,此篇文章演示用上位机ModScan测试仿真软件连接。

所用设备如下:

1、德嘉Modbus TCP/Modbus RTU(PRO)协议转换器

2、海林空调控制面板,型号:HL8102DN

3、正泰控制变压器(220V转24V AC),型号:NDK-50

4、上位机(Modbus Poll仿真软件)

参数设置

1.将转换器通过网线和电脑连接后,电脑将本地网卡IP设置成192.168.1.100,打开IE浏览器,在地址栏里输入192.168.1.222,进到如下界面菜单中

2.设置该转换器IP地址参数
点击“转换器IP地址设置”,如192.168.1.10,点击“提交”。

3.Modbus RTU侧参数设置
点击主菜单中“Modbus RTU侧参数设置”,进入后界面如下,将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等设置好后提交即可。

4.转换器IP地址与从站号设置
点击主菜单里的“IP 地址/从站号 设置”,进入后界面如下,可分别设置对应IP通道/从站个数设置、IP地址/从站号绑定、测点通讯故障显示方式。

点击进去“IP通道/从站个数设置”,这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设置所接的从站个数。

返回上一级菜单,点击“IP地址/从站号绑定”,里面有8个连续的IP地址分别对应8个从站号,用户可根据需要只需填写正确的从站号即可。(注:从站号是可改变的)。

快周期指令设置
有些设备某些地址,如温控仪实时监控温度更新,要求刷新周期快一些,可选择该设置。

选择0s连续运行,含义见下图解析

快周期读命令设置

通过Modbus Poll调试软件监控如下,通过快周期指令设置,读出来的参数将跳过为3、4、5的地址,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设置,可以控制我们需要读的快周期地址

楼主(2024-01-26):
客户实际现场应用布线图,现已现场应用,欢迎新老客户踊跃下单。

楼主(2024-04-07):
有客户使用smart200 PLC 两个通讯口都被使用了(一个做modbus 485从站、另一个做modbus 485 主站);目前还需要增加一个modbus 485主站,打电话求助,最后添加一个大连德嘉出品的modbusTCP/modbusRTU 转换器,低成本高性能地解决这一难题,smart200 PLC 通过modbusTCP 协议通过网口将命令或数据发往modbusTCP/modbusRTU 转换器,该转换器将modbusTCP 以太网命令或数据转换成 modbusRTU (485)格式发往所连接的各个modbus 从站设备,从站设备将响应的报文发送回转换器,转换器再将报文转换为modbusTCP 格式发给smart200 PLC

结论:用此种办法,可以再扩充10多个485主站接口

楼主:
本文介绍Modbus TCP/Modbus RTU协议转换器连接空调控制面板,此篇文章演示用上位机ModScan测试仿真软件连接。

所用设备如下:

1、德嘉Modbus TCP/Modbus RTU协议转换器,型号:四口

2、海林空调控制面板,型号:HL8102DN

3、正泰控制变压器(220V转24V AC),型号:NDK-50

4、上位机(ModScan32仿真软件)

一、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学习学习



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2024-05-16):
大连德嘉出品的485转以太网协议转换器,型号ModbusTCP/ModbusRTU(Pro),采用工业级芯片及元器件,真正做到快周期快速访问设备,真正的零等待时间响应速率。读数据采用命令循环池的技术策略,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难题,而对于modbusTCP 的写命令,我们则采用了中断优先方式,保证数据立即写入 modbusRTU 从站设备中,不用轮询方式,下面接的从站设备一旦掉电(或损坏),不占用采集时间,会自动去除队列,一旦恢复,也会自动加入整个队列中,继续维持工作状态
从发售至今,五六年时间了,一直都在稳定通讯中,感谢客户的支持。

楼主(2024-07-01):
客户现场实拍,此图为上文方案实际安装图片,设置简图,通讯稳定,是做项目的好帮手。

楼主(2024-08-12):
大连德嘉出品的485转以太网协议转换器,型号ModbusTCP/ModbusRTU(Pro),采用工业级芯片及元器件,真正做到快周期快速访问设备,真正的零等待时间响应速率。读数据采用命令循环池的技术策略,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难题,而对于modbusTCP 的写命令,我们则采用了中断优先方式,保证数据立即写入 modbusRTU 从站设备中,不用轮询方式,下面接的从站设备一旦掉电(或损坏),不占用采集时间,会自动去除队列,一旦恢复,也会自动加入整个队列中,继续维持工作状态!

楼主:
Modbusrtu/tcp协议转换器并非传统的串口服务器,更适用于现今时代的工业通讯。
该转换器为ModbusRTU转ModbusTCP专业级设计,现场有好多设计485不标准的仪器仪表或者变频器等,都可通过修改一定的参数来实现指定的通讯,比如仪表扫描间隔需大于指定的时间,那么就可以通过转换器最新加入的功能:命令发送间隔时间来调整这些时间参数,就能够达到指定时间发送一次命令,或者还有一些快周期读指令设置,可以将命令按指定时间循环执行,下文会有详细介绍使用。6db87222f13c3d9379ac0d2823ac5a8.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