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NC的一些东西——个人记录贴

楼主(2023-12-12):
之前都是搞PLC,数控不怎么懂,最近接触了些,里面的G代码还是不懂,不过MLC程序和PLC的很多都相通,这个帖子记录一些自己遇到的问题。

楼主:
MOV知道是传送指令,但是M1056前面这个K1没搞懂什么意思,软件内也没有帮助系统,没有指令介绍。

百度查了下相关问题后,得知,把D2的四位二进制数值传送到M1056的1组中,比如十进制D2=3,对应二进制D2=0011,从左到右,高位到低位依次是:M1059=0,M1058=0,M1057=1,M1056=1。7757931718f6e0502a0cbf90063431a.png

楼主:
还有就是,博图习惯了程序小改后,直接下载到PLC,没有编译,因为下载前会自动编译。但是这款软件不行,image.png,需要编译后才能PC上传到CNC,不然会报错。开始不懂,一直以为是通讯问题,结果通讯一直是正常的。

楼主:
然后1、点击这“设定”

2、输入电脑的IP地址

3、输入子网络

搜寻CNC后,左边边框出现CNC地址,就说明通讯上了。当然CNC上要先设置好相关IP地址才行。

楼主:
CNC网络设置:

面板实体按键——PAR——网络设置。

10031,IP地址。例:192.168.1.1
10032,子网路选择。255.255.255.0
10034,网路功能,网路功能开启,1。

网友A:
加上优选,欢迎楼主持续分享哈

网友B:
欢迎楼主持续分享

网友C:
给自己开帖子记录,是好习惯,好方法

网友D:
软件里没有指令说明,要单独下载MLC的手册才行image.png就在发帖后半个多小时后发现了

网友D:
错误代码B631:硬件极限错误。

解决方法:PAR——机械参数——628号参数:3

网友D:
话说工控网有个问题,比如一些手册直接百度后,可以转链接到网站里下载,但是直接在网站里搜,却什么都搜不到,有人能解答下是怎么回事嘛?image.png这个搜索功能,什么都搜不到,全都是空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自己开帖子记录,是好习惯,好方法



一个是方便自己回看下哪些问题,二来是或许能帮助到一些人。

网友E:
把论坛当成一种做笔记的场所也是不错的选择,值得借鉴

网友F(2024-02-22):
这个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