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伺服SV630N探针功能应用

楼主(2023-12-12):
一、探针功能说明

    探针功能即位置锁存功能。它能锁存DI信号或电机Z 信号发生变化时的位置信息。 汇川总线伺服SV630N支持2路探针,可同时记录每个探针信号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对应的位置信息,即可同时锁存4个位置信息。

1.探针功能使用步骤

使用DI5 作为探针触发信号,进行上升沿连续锁存位置,设置步骤为:

1. 设置DI5 功能,对应参数2003.0Bh(H03.10)为38。

2. 设定探针功能(60B8h):

探针功能(60B8h) 各位含义如下:

根据探针DI5输入、上升沿连续锁存,探针1功能参数为二进制10011

本次设置为60B8h = 0013h(十六进制)。

3. 读探针状态60B9h:

   参数功能说明:读取探针1 和探针2 的状态。

探针2状态位为8~15位

通过读取60B9h的bit1 可判断伺服驱动器是否已经执行探针1 上升沿位置锁存功能。

4. 读探针锁存位置 探针的4 个位置信息分别记录在对象60BAh~60BDh中。

判断探针1 上升沿位置锁存功能已执行,通过读60BAh( 探针1 上升沿位置反馈锁存值,指令单位)

可读取位置信息。通过60D5h,可得到已锁存次数。

二、锁存位置值保存地址(不可更改)

探针1上升沿位置值:60BAh(16进制参数)

探针1下升沿位置值:60BBh(16进制参数)

探针2上升沿位置值:60BCh(16进制参数)

探针2下升沿位置值:60BDh(16进制参数)

网友A(2024-01-26):
手册啊!还以为是实例呢

网友B(2024-03-05):
这个探针功能挺不错,可以用来测量产品尺寸

网友C(2024-09-24):
人才呀,拿手册糊弄人,挺缺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