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20用以太网方式连接 I/0背板时,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3-12-13):
 LK220用以太网方式连接 I/0背板时,需要注意什么呀

网友A:
有以下两点注意的事项

1)LK234 模块的 IP 地址默认是 128.0.0.249 和 129.0.0.249,最后一段由 模块上的码盘拨码计算而来。码盘拨码默认都为 0,使用时旋转码盘得到 想要的 IP 最后一段。在编程软件里通过工具修改前三段 IP,就得到规划好的IP地址。局域网内每个IP地址要求是唯一的。

2)每个I/O背板上的I/O模块都需要设置设备地址,该地址要与背板上的拨码地址一一对应,背板上的拨码地址原理同 DP 地址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