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屏两个端口接两个台达PLC,屏做主站,如何实现两个PLC通讯

楼主(2023-12-13):
各位大佬,

屏是DOP110系列,有两个自带COM口,通过232线接到2个ESPLC中,屏和PLC需要如何设置

网友A:
这两个口好像是互通的,我记得用电脑连接屏,可以直接穿透到PLC给PLC下载程序,选择modbus ASCII。最好能搞几张图上来看看,这肯定可以实现的。

网友B:
用232接两个PLC不行!

用485可以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32接两个PLC不行!用485可以接



屏上有两个COM口,计划用2根232线接到2个CPU,屏做主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口好像是互通的,我记得用电脑连接屏,可以直接穿透到PLC给PLC下载程序,选择modbus ASCII。最好能搞几张图上来看看,这肯定可以实现的。...



电脑单独传给PLC可以,就是通过屏做主站想让两个PLC进行通讯

网友C:
可以透传,也可以屏后台写脚本交互两个PLC的数据。

网友D:
两个com口对应两个设备就可以了。485的话,可以一对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两个口好像是互通的,我记得用电脑连接屏,可以直接穿透到PLC给PLC下载程序,选择modbus ASCII。最好能搞几张图上来看...



PLC 可以直接用PLC  link通讯;如果一定用屏做主,两个COM口独立设定对应PLC参数;元件选择对应link的数据;要做数据交付,需要使用宏(实时考虑用背景宏或者clock宏)

网友F:
可以A号PLC连接触摸屏,B号PLC和A号PLC做链接通讯PLC-LINK

网友G:
我用步科,一个plc走232,一个走485,不明白为什么都要走232接口

网友H:
可以加一个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主屏和副屏都用网线插到交换机,PLC也用一根网线插入到交换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zczczc11111"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两个口好像是互通的,我记得用电脑连接屏,可以直接穿透到...



因为这一个屏要显示2个PLC的内容,两个PLC之间还要通讯一部分内容,在屏上做一个宏通讯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口好像是互通的,我记得用电脑连接屏,可以直接穿透到PLC给PLC下载程序,选择modbus ASCII。最好能搞几张图上来看看,这肯定可以实现的。...



微信图片_20240104135949.jpg这种屏

网友I(2024-03-16):
主屏和副屏都用网线插到交换机,PLC也用一根网线插入到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