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500 TIA v18仿真启动不了,CPU报错、连接不上。求解

楼主(2023-12-13):
西门子S7-1500 TIA v18仿真启动不了,CPU报错、连接不上。求解

网友A:
我印象中PLCSIM无法仿真F系列的PLC,需要PLCSIM高级版本。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印象中PLCSIM无法仿真F系列的PLC,需要PLCSIM高级版本。HAVE FUN!...



换个型号的cpu,也不行。总是报这个错误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控制面板选择PG/PC,找到下图的选项,选择正确之后点左下角确定,之后重启一下博途试一下

网友C:
把你电脑的IP改成0.x网段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面板选择PG/PC,找到下图的选项,选择正确之后点左下角确定,之后重启一下博途试一下...



按照此方法操作之后,仿真可以启动了,但是连不上,显示没有可访问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电脑的IP改成0.x网段的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icc1223"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控制面板选择PG/PC,找到下图的选项,选择正确之后点左下角确定,之后重启一下博途试一下...】进行回复:        ------...



中间“显示可访问的设备”那里,把选项点开,选择“显示地址相同的设备”,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把你电脑的IP改成0.x网段的试一下。】进行回复:        --------------------------------...

PLCSIM得先运行起来你在搜索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工控大萌新"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内容: "121111115"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把你电脑的IP改成0.x网段的试一下。】进行回复:        ...



只要启动仿真,就这样,崩快了呀

网友D:
看一下电脑防火墙关了试一下

网友E:
把plc sim的实例删了,新建一个,IP地址与plc项目里的一致

网友F:
PG/PC设置的问题

网友G:
  1.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CPU、信号模块和通信设备之间的连接都正确且稳固。检查电缆是否完好,没有损坏或断裂。

  2. 更新固件:确保CPU的固件是最新的,并且与TIA Portal v18兼容。

  3. 检查配置:在TIA Portal中检查CPU的配置,确保所有设置都正确。特别注意检查IP地址和PLC名称等网络设置。

  4. 授权问题:确保已经为TIA Portal v18购买了正确的授权,并且已经正确安装。

  5. 重启设备:尝试重启CPU和TIA Portal,然后再次尝试启动仿真。

  6. 检查错误代码:如果CPU报错或连接不上,查看错误代码可能提供更多关于问题的线索。可以根据错误代码在西门子支持网站上查找解决方案。

  7. 更新驱动程序:确保计算机上的驱动程序是最新的,特别是与通信相关的驱动程序。

    上面都搞不定,只有联系西门子的技术支持了。

网友H:
软件安装的时用管理员权限安装

网友I:
查看PLC-SIM仿真的IP地址,仿真实例删除再重新建立一个

网友J:
可以测试一下仿真1200的PLC,排除仿真的软件问题还是版本问题

网友(2024-01-19):
检查一下网卡设置

网友K:
您好  请问解决了吗   我今天第一次用也是这样

网友L:
PLC-SIM重新安装一遍试一下

网友M:
仔细检查下IP,然后看下帮助信息

网友N:
可以检查下TIA Portal的日志文件,这可能会提供关于问题的更多详细信息。根据日志中的错误信息,可以更准确地定位问题。

网友O:
删了重装下试试

网友P(2024-02-18):
引用 网友G:
检查硬件连接:确保CPU、信号模块和通信设备之间的连接都正确且稳固。检查电缆是否完好,没有损坏或断裂。更新固件:确保CPU的固件是最新的,并且与TIA Portal v18兼容。检查配置:在TIA P...



网友Q:
弄好了没,麻烦分享一下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R:
明显PLCSIM 跟PLCSIMAdv没分清,两个不能通用的,

网友S(2024-03-20):
引用 网友M:
仔细检查下IP,然后看下帮助信息



学习了,很不错

网友T(2024-05-29):
是不是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