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LK210的IP地址呀

楼主(2023-12-13):
和利时 如何修改LK210的IP地址呀

网友A:
IP地址分为四段,最后一段是通过控制器本体修改。

可任意修改 IP 地址中的前面三段,只支持有限的 A,B,C 类地址,即第一段为 1~126 或 128~223(不考虑主机地址再次 划分为子网的情况)。

第一种方法:通过修改 IP 地址的指令 HS_SetIPAddress 处理

第二种方法:通过 IP 地址修改软件处理

       PowerPro 安装完毕后,即可通过点击 Windows 操作系统界面中的“开 始”->“程序”->“HollySys PowerPro V4”->“工具”->“IP 地址修改”运 行本软件。

网友B:
应该很简单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