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411S 采集模拟量时出现较大偏差的原因?

楼主(2023-12-13):
LK411S 采集模拟量时出现较大偏差的原因?

网友A:
      在LK411S应用经常出现现场仪表数据与LK411S采集到的仪表值不一致的情况,并且经常出现偏差较大的情况。

这个问题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个是硬件,即仪表接线是否正确,仪表及线路是否收到了干扰,仪表自身的配置是否正确,用万用表测量信号比对现场度数是否对应正确。干扰较大可设置滤波功能解决。

      第二从软件即程序上排查,首先确定仪表信号类型与 LKS 信号类型的配置是否一致如果LK411S采集模拟量值与码值的对应关系出现了错误,将会出现较大偏差。 LK411S 的电流与码值对应关系如下:

       这里需要注意,对于0-20mA的仪表我们应用的测量范围是0-25mA,因此对应的码值为0~65535,即当电流25mA时码值为65535,20mA时是52428;同理4-20mA的仪表采用4-24mA的量程, 24mA对应码值65535, 即当20mA时,对应码值为52428。

       通过以上的分析思路,基本能排除模拟量采集出现偏差的问题,对码值计算,应特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