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数据收集后存入数据库的软件

楼主(2023-12-14):
        通过与OPC-DA、OPC-UA服务器,以及PLC、智能仪表等硬件设备、数据库等软件建立通讯,进行实时数据采集监控,然后将相关数据转换为数据库,可以选择SQLServer、MySQL、Oracle等数据库软件,也可以将数据按MQTT、HTTP协议进行转发,实现各类自动化与信息化系统软件灵活对接。

网友A(2024-03-09):
能同时连接多个OPC服务端吗?

能不能OPCUA和OPCDA同时连?

网友B(2024-06-30):
可以参考下开源的OPC转存到MS SQLServer的例子,用的是最低层的OLE DB以保证性能。链接在此。如果想方便地使用动态或静态语言去调用OPC数据而不想被DCOM困扰,参见此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