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E系列PLC和西门子200Smart对比有什么优势

楼主(2023-12-14):
和利时LE系列PLC和西门子200Smart对比有什么优势?请从性能参数、价格、通讯、使用尺寸和环境对比说明?

网友A:
你好,据我所知,LE和200smart对比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比如LE最多能扩展20个IO模块一些规模打一点的项目,用一套CPU来做就行了,我们以前用smart只能支持6个IO模块做大一点儿的项目就要用好几个CPU来带。
LE的程序存储是256KB的,数据区是64KB的,200smart程序区、数据区好像是30KB和20KB的,更适合较大规模的应用。
编程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LE的CPU支持的PID回路没有限制的,200smartPID回路是8个,另外LE还可以支持顺序功能图的编程可以进行顺控,200smart没有的。LE主要是IEC的定时器、计数器,也是没有数量限制的。LE用的是AUTOTHINK的平台,这个主要是采用变量名编程的,也不用每个变量都给指定直接地址,用起来很灵活,我是觉得用起来很自由方便的。
通讯协议LE也可以支持以太网的MODBUS-TCP的主从通讯,串口的MODBUS-RTU主从通讯、自由口等。这方面没有smart支持的种类多,但是LE有一点挺方便的,他CPU上的网口可以支持IP地址的扫描,不用在一个网段上也是可以扫出来IP地址是多少的。
尺寸上LE和smart都差不多大小的。
使用环境上除了常规的环境应用,其实LE系列还可以定制喷涂三防漆的,能够在一些腐蚀的环境上应用。
价格因为是国产肯定是要比进口便宜的,具体的话联系一下和利时的销售了解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