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eplan部件库对笔记本影响多大?

楼主(2023-12-14):
我笔记本的配置,主频2.5G,32G内存,安装了EPLAN2022,以前用的不多,要求也不高,部件就简单画一下,能用。

现在手里有未安装时是50G的部件库,正考虑有没有安装的必要,安装上对电脑有哪些影响?

大家的配置是什么样的,安装了多大的部件库,感觉如何?

网友A:
显而易见的影响——硬盘容量小了。

HAVE FUN!

网友B:
要看你安装时的保存路径,装在别的盘EPLAN使用时会卡些,装在C盘,内存不够,部件还是建议只加上常用的,不建议都加,或者搜下教程,不用三维,把那部分删了

网友C:
你这还不错的,我内存16G一样用,只不过偶尔卡顿

网友D:
占内存大

网友E:
我没装什么部件库,一般就是画个黑盒,然后把端子和实物对照着放好。

网友F:
硬盘容量受影响,还有edz不要入在一个数据库表里,影响速度

网友G:
部件库不要一次性导入吧  会卡死  我也是画黑盒  原理对就行了  就是个工具

网友H:
  1. 部件库的安装:如果你平时需要使用到部件库来进行绘图,那么安装部件库是必要的。安装后,你可以直接在EPLAN中调用部件库中的元件,方便进行绘图和设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部件库的安装可能会占用一定的硬盘空间,而且在安装过程中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安装路径,避免与系统文件冲突。

  2. 对电脑的影响:安装部件库后,可能会占用一定的系统资源,如内存和CPU资源。如果你的笔记本配置较低,可能会出现运行缓慢或卡顿的情况。因此,在安装前需要先确认你的笔记本配置是否足够支持运行EPLAN和部件库。

  3. 优化设置:如果安装了部件库后出现运行缓慢或卡顿的情况,可以通过优化EPLAN的设置来提高运行效率。例如,可以关闭一些不常用的功能或选项,减少系统资源的占用。

网友I:
影响挺大的,用什么部件加什么部件,加常用的呗!部件库太大不好,卡

网友J(2024-02-03):
应选择的安装吧,个人意见

网友K(2024-03-26):
人是活的,软件也是灵活运用,这就是全信书上讲的书呆子啊

网友L(2024-10-12):
感谢分享经验   还在学习中

网友M:
这个不光是电脑配置的问题,还有一个是数据库的问题。

网友N(2024-11-27):
持续更新自己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

网友O:
会把电脑烧掉,千万别这么干

网友P(2025-02-26):
我都是自己画个黑盒子自己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