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100的急停输出硬接线在哪里接出去给PLC

楼主(2023-12-15):
7cce09fba5acb24edbbe05f7deabbe3.png这个2XT   EXT指的哪里啊 啥意思?

网友A:
端子台的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子台的名称



手册上没找到这个2XT和EXT是在哪个位置,并且这个两个按钮到这个端子的接法他画的也不对吧

网友B:
你这个图应该是机器人接外部信号的输入端,不是给外部信号的输出端——给外部信号的输出端,里面应该是继电器触点符号

网友C:
给PLC信号的话presp3或者presp4都可以,这两组信号都是急停信号,如果这两路都串在控制回路里的话,应该其中一路带个继电器扩充出几个触点,在继电器触点上取信号给PLC。

网友C:
这图是不是有点毛病,一般这个蘑菇按钮是一开一闭的,这个是两路常闭。

网友:
急停开关都是两路常闭,按下锁定,安全冗余,双手控制用蘑菇头是一开一闭

网友D:
急停输出硬接线   双触点引入有可能用于门急停接入安全继电器,察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到柜子里去找,一般就是最下面一排的端子排

网友F:
2XT,一般端子在图纸中的表示为XT,2为代号,ext应该表示在这一区域的外部区域

网友G(2025-05-13):
2XT一般表示端子,EXT应该是电气区域的意思。急停按钮一个回路作为信号进PL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