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与PLC实现无线通信

楼主(2023-12-15):
工业以太网无线网桥

型号:SG-WX-Bridge

1.1设备简介

本产品是工业以太网(ProfinetEtherNet/IPModbusTCP等)转无线设备,成对使用(一对一),本产品出厂前已经配对好,用户不需要再配对,即插即用

本产品适用于用户布线不方便的场景。

本产品使用方式简单,只需要把拨码开关设置好并上电即可工作,无需进行其它设置。

PLC编程软件上需要把通信超时、通讯间隔等调大,比如Profinet从站的数据更新周期和看门狗时间需要调大,无线总是不如有线稳定,见后面应用实例。

本产品支持ProfinetEtherNet/IPModbusTCP、西门子S7以及所有上层是TCPIP协议的通讯协议。

1.2 硬件参数

硬件参数

参数说明

电源

9-36V(典型值12V/100mA),电源不分极性(内部有整流桥),带过压、过流保护

工作温度

-30~75

工作湿度

5%~95%无冷凝

以太网口

1RJ45以太网接口,支持100BASE-TX/RXMDI/MDIX自检测

无线

最大传输速率15Mbps(300m以下),最大传输距离600m

本产品使用方式简单,用户只需要正确设置拨码开关并重新上电即可,无需其它配置,注意拨码开关拨下来为ON1),不拨下来为OFF0

拨码开关

功能说明

M(第1位)

模式选择:

0:作为AP

1:作为STA

本产品成对使用,必须一个AP,一个STA本产品出厂前已经配对好,用户不需要再配对。

C(第2位)

配对使用,把两个设备一个设为AP,一个设为STA,之后重上电,然后同时拨下两个的C位,LN灯闪烁说明两个配对成功,之后把C位拨上去。

本产品出厂前已经配对好,用户不需要再配对。

NC(第3-8位)

保留未用,保持为0

3.1 天线架设注意事项

· 建议使用支架将网桥架高至 1.5 米以上,以排除人员走动对天线传播

路线的干扰。

· 不要将网桥过分靠近墙体,过分靠近将会影响天线的性能。

· 部分天线本身不支持弯折,如果天线上贴有“不可弯折”标签,请不

要弯折。

· 不要将两个设备放得太近,建议保持 1 米以上距离以防止信号过强导致接

收灵敏度降低。

应用实例

4.2 博图 1200 设置刷新周期和看门狗超时次数

组态过程参见本司ProfinetModbus-RTU网关说明书”,只是需要手动设置“更新时间”和“看门狗时间”。

双击Profinet从站(PN-Modbus网关),在属性里面按上图设置:

“更新时间”是主站(PLC)和从站交互数据的周期;“接受的更新周期(不带IO数据)”是超时次数,也就是连续丢失多少包数据算作Profinet通信故障;“看门狗时间”是“更新时间”乘以“接受的更新周期(不带IO数据)”,1200下最大1920ms

实测一对本产品挂15个本司的ProfinetModbus网关(每个网关带48个字节输入48个字节输出)时按上图设置工作正常无丢包。

如果出现通信不稳定可以增大“更新时间”和“接受的更新周期(不带IO数据)”。

4.3  200 Smart设置刷新周期和看门狗超时次数

组态过程参见本司ProfinetModbus-RTU网关说明书”,只是需要手动设置“更新时间”和“数据保持”。

在添加Profinet从站过程中手动设置:

“更新时间”是主站(PLC)和从站交互数据的周期;“数据保持”是超时次数,也就是连续丢失多少包数据算作Profinet通信故障。

实测一对本产品挂15个本司的ProfinetModbus网关(每个网关带48个字节输入48个字节输出)时按上图设置工作正常。

如果出现通信不稳定可以增大“更新时间”和“数据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