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511X系列PLC做MODBUS TCP从站如何编程?

楼主(2023-12-15):
和利时 LE511X系列PLC做MODBUS TCP从站如何编程?

网友A:
 LE511X系列主要有LE5118和LE5119两款的,因为这两个新增了以太网口功能提高了不少,但是这个以太网口也和以前LE5403不太一样了,以前不用编程直接配置就行了,现在需要写两条指令才行。参考下面的写法写啊。
在LE511X里要加两个指令,参照这个写一下,变量名称可以自己定,这里要注意EN_R和IN要取一下反,注意在这个线上点右键置反啊。
然后再这两个引脚连上各自的ERROR输出变量。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这两个指令在报错之后能够进行自复位,提高程序的容错性能。

MODBUS映射地址的话和Modbus RTU一样的,可以参照下面的表进行换算,来获得modbus地址,比如403001等等。
其他的细节可以参考一下相应的帮助文件,整体其实按照这个例子做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