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数据采集

楼主(2023-12-16):
大佬们。请教一下,通过传感器读取到一些数据如:200.50.300.40.600.200.70.20.30.90等,大概10个数据,但是我只需要其中20-100间的数据计算平均值,有什么办法吗,PLC是台达的DVP系列的

网友A:
这不就是个简单的数据处理问题吗,把数据都读回来的数据放在不同的地址,然后单个去处理,每次首先判断单个数据是否在你要的范围之内,是就参与平均值运算,否就舍弃,然后开启下次采集,如此循环即可。

网友B:
做一个过滤的程序就可以了,大于200过滤掉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个简单的数据处理问题吗,把数据都读回来的数据放在不同的地址,然后单个去处理,每次首先判断单个数据是否在你要的范围之内,是就参与平均值运算,否就舍弃,然后开启下次采集,如此循环即可。...



大佬,可以给个思路范围吗,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过滤的程序就可以了,大于200过滤掉1



请问大佬

这个会用到哪些指令啊

网友C:
比较指令,移动指令等

网友D(2024-01-31):
通过数据比较取出20-100的值,把20-100的值传送到新的寄存中,台达有一个计算平均值的指令,DMEAN   D0 D20 K10   就可求出20-100范围内的平均值了

网友E(2024-05-13):
首先,把所有读取到的数据放到不同的地址中,然后分别判断各个数据的大小,把符合的放到另外新的地址中,最后求这些符合条件的数据的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