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 PID调节问题,大佬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3-12-16):
需求是我希望通过调节电动阀(AQW68)的开度,使压力(AIW48)保持在0.8bar左右。但我调节PID控制面板的时候,不管怎么加增益,OUT始终为0,但在程序块手动模式的时候,OUT(AQW68)就有输出变化。然后我就想不明白了,操作按教学视频来的。我分析是不是我用了一个模拟量输出模块的原因,AQW68在别处被占用了,所以自动模式没有输出。大家帮忙看一下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将两个地方的AQW68地址换成两个不同的MW*值,然后将两个MW值分别根据不同条件用MOVE传送到AQW68,试一下

网友B:
楼上正解,上输出以最后一个扫描数字据为准进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