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电气柜里发热量最大的电气部件是什么⁉️

楼主(2023-12-17):
通常电控箱(柜)发热量最大的是什么部件⁉️
是否使用机柜空调降温⁉️

网友A:
有散热器、散热风扇的电器发热量大,其它电器不用考虑散热。比如,继电器、接触器、断路器等,不必考虑散热。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等,有散热器必然是发热量大的电器,这些电器在柜内安装不仅要考虑柜子散热,还要注意柜内电器的排布,在这些发热量大的电器上方,要留有一定空间或上方不装任何电器。见过太多变频器上面装的线槽,被热风吹的变形了。

柜子是否安装空调,跟柜子使用环境、发热电器多少和是否有温度敏感电器有关,发热电器数量不多,柜体自然散热能平衡热量,就不必考虑安装空调;环境温度不高、没有粉尘,可以通过柜体开孔增加散热;少量温升不影响电器正常运行,也不必考虑安装空调。

见过多个安装空调的柜子,长期运行已经坏了都不知道,过滤网堵了不清除,柜门敞着散热。还有不正确设置,形同虚设。这其中就有我装过的柜子,多年后去维修看到的,当时甲方要求安装空调,其实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散热器、散热风扇的电器发热量大,其它电器不用考虑散热。比如,继电器、接触器、断路器等,不必考虑散热。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开关电源等,有散热器必然是发热量大的电器,这些电器在柜内安装不仅要考虑柜子散热...



❝见过太多变频器上面装的线槽,被热风吹的变形了。❞

这种情况应该安装导流板(罩),安装位置也确实不合理

❝见过多个安装空调的柜子,长期运行已经坏了都不知道,过滤网堵了不清除,柜门敞着散热。还有不正确设置,形同虚设。❞

安装空调,也是增加结构复杂化,见过一个大功率部件,安装在透过柜体散热片(器),完全不在电气柜里散热🤭。

网友A:
机柜散热还有一种方式,类似空调,不是压缩机循环,是热管原理换热,小机柜、小热量还行。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柜散热还有一种方式,类似空调,不是压缩机循环,是热管原理换热,小机柜、小热量还行。便宜。...



第一次听说,是这样的空调吗⁉️🤔

网友A:
是。柜内风扇空气循环,热管传递热量到柜外散热。既热量能传递,柜子与外面空气隔绝,在粉尘大要求散热的场合使用。

网友B:
变频器、变压器还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