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上的吊环是怎么安装的?

楼主(2023-12-17):
电气柜上(黄色箭头)部件专业叫什么❓🤔

那四个角的吊环是怎么与柜体连接的❓🤔

順便问一下(蓝色箭头)的红長条是什么作用❓一定要🈶吗❓🤔

网友A:
吊环  带外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环  带外螺纹的



吊环是要穿过上面那个‘大盖子’,拧紧在柜体上吗❓

网友B:
吊环安装在柜顶板上,钻孔螺丝拧紧;如果顶板不是牢固结构,吊环要安装在柜体结构件上。柜上面那个红条是装饰件,为的是关门后前面是一个平面。红条上多数标的是柜子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环安装在柜顶板上,钻孔螺丝拧紧;如果顶板不是牢固结构,吊环要安装在柜体结构件上。柜上面那个红条是装饰件,为的是关门后前面是一个平面。红条上多数标的是柜子型号。...



按道理说,吊环是连接柜子主体结构。

但柜子上那个‘大盖子’(不知道那部件叫什么名称❗)是在柜顶围绕四周,中间空白的吗⁉️🤔

网友A:
搞钣金的厂商都懂,术业有专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吊环安装在柜顶板上,钻孔螺丝拧紧;如果顶板不是牢固结构,吊环要安装在柜体结构件上。柜上面那个红条是装饰件,为的是关门后前面是一个平面。红条上多...



照片上小柜子,钣金结构,吊环安装在顶盖够用了。

网友C:
吊环都是通过柜体上的螺纹和柜体连接的啊,吊装用的。红条那个就是装饰,一般会在上面打上柜子型号或者编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吊环都是通过柜体上的螺纹和柜体连接的啊,吊装用的。红条那个就是装饰,一般会在上面打上柜子型号或者编号...



门上的红条是有名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終極無電04"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吊环安装在柜顶板上,钻孔螺丝拧紧;如果顶板不是牢固结构,吊环要安装在柜体结构件...



应该是连接到上面框架结构上的🤡.

但我不知道🤷‍♀️是怎么透过上面❝大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終極無電04"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吊环安装在柜顶板上,...



跟你说了术业有专攻,你如果是钣金工程师,可以相信研究,你不是,就交给专业厂商

网友D(2024-03-04):
吊环,直接用螺丝安装固定在柜体框架结构上,能够承受吊装柜体的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吊环,直接用螺丝安装固定在柜体框架结构上,能够承受吊装柜体的拉力。...



是直接透过上面的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