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电气品牌断路器为什么不统一外形尺寸

楼主(2023-12-17):
微型断路器(宽54㎜)和电动机断路器(宽45㎜),

同样的品牌厂家,同样三极,同样绝缘框架,

为什么电动机断路器会设计窄9㎜❓🤔

是出于什么原理,3RV2(部分规格)电动机断路器会窄❓

因为3RV2断路器宽度45㎜,

无法通用微型断路器的汇流排,

需要专门配用3RV1915汇流排。

网友A:
西门子玩花样,变着法赚我们钱。我不喜欢西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玩花样,变着法赚我们钱。我不喜欢西门子。



我们不讨论品牌喜好,

只说为什么电动机断路器会做得这么窄的技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西门子玩花样,变着法赚我们钱。我不喜欢西门子。】进行回复:        ----------------------------------...



估计内部结构不一样,体积大小自然也不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終極無電04"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西门子玩花样,变着法赚我们钱。我不喜欢西门子。】进行回复:        --...



按道理来说,

电动机断路噐的结构、零件比普通微型断路噐要复杂、多样。😎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叫我王老湿"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終極無電04"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西门子玩花样,...

网友C:
按原理说电机这个应该更大,功能更多

网友D:
也可以一样,都套大壳子,但不利于节约制造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一样,都套大壳子,但不利于节约制造成本



那应该把宽度54㎜微型断路器

改制成

宽度45㎜电机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