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支持特殊寄存器吗?

楼主(2023-12-17):
和利时PLC LE 支持特殊寄存器嘛?

网友A:
LE支持特殊寄存器的呀。   LE的特殊寄存器有好几种类别不知道你主要想了解哪些。
首先就是用于程序控制的,比如上电一周期啊什么的。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截图。
另外还有用来诊断多机互联通讯的,有反应串口通信状态和通讯设置的,有诊断连接的模块的状态的。
具体这里面不一一列举了。其实可以在编程软件ATUOTHINK里的帮助里搜索”特殊“,再点数据存储区里就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