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LK220系列PLC产品的2个型号的供电盒块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2-17):
和利时LK220系列PLC产品的2个型号的供电盒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两个型号的供电盒包括LKA102 电池供电盒以及 LKA103 是电容供电盒, 他们都为 LK220 模块的 RTC实时时钟供电的后备电池。其实在LK220里程序都不需要这个电池来维持的。
当 LK220 掉电时, LKA102 或者 LKA103  可以维持 RTC 待机运行,下次开机后年、
月、日、时、分、秒可以接着跑不会丢。

LKA102 电池电压是 3.0V, 容量是 1000 mAh, 可以维持 RTC 待机时间典型值为 1年。
LKA103 电容充电最大电压为 5.0 V, 容量是 0.94 F, 一次充满电可维持RTC 大约为 7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