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柜里有必要安装烟感器吗?

楼主(2023-12-17):
以前在客户的电气柜里发现安装🈶[烟雾报警器],

报警器信号连接电柜外面的报警灯(器)。

不知道客户这电气设备经历了什么⁉️🤔

真有用吗⁉️

烟雾报警器

网友A:
这个客户都细心啊!没见过柜里安装烟感的。

柜子冒烟了,电路中的保护还没动作,是不是设计、调试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客户都细心啊!没见过柜里安装烟感的。柜子冒烟了,电路中的保护还没动作,是不是设计、调试有问题啊!...



我们以前电气箱柜着火(其实是设备着火,和电气箱没关系。),客户现场喷得都是白粉🤭。

按道理来说,电气部件塑料都是不可燃材料😎

网友B:
没必要,都烧冒烟了继电保护还没动作就是调试的设定值有问题

网友C:
没见过加烟感的,不过预算充足,加也没啥坏处!

楼主(2024-03-08):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加烟感的,不过预算充足,加也没啥坏处!



好像还没有电器柜专用的烟感报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