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位置图示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2023-12-18):
红框里,这个安装位置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没关注过。第一次看到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注过。第一次看到这个图。



Schneider施耐德的接触噐,

这里没有关于水平安装和倒置安装表示。

网友B:
这种轨道式的安装没什么要求,只要线不接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轨道式的安装没什么要求,只要线不接错就行



安装位置是有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