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20系统连接LE的远程I/0时,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3-12-18):
LK220系统连接LE的远程I/0时,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LK220 系统可以通过 DP 接口模块 LE5406 直接连接 LE 的 I/O 模块,不需要 设置 LE 的控制器。

LE5406 模块具有双 DP 接口, 可与 LK249 模块的双 DP 网口组 成冗余 DP 网络,也可以取其中一路组成单 DP 网络。一个 LK220 系统做多可扩展 124 个 LE5406 模块。

一个 LE5406 最多可扩展 10 个 LE 的 I/O 模块。

LE5406 模块的站地址通过模块上的拨码确认,拨码开关拨到 ON 表示 0, 拨到 OFF 表示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