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02/LK210系统无法修改 IP 地址。怎么解决呀?

楼主(2023-12-18):
LK202/LK210系统无法修改 IP 地址。通过 IP 修改具及IP指修改IP地址(指执行后会报错误2都不行,更换CPU块也不好用),这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其原因是其采用 4 做为最后一位 IP 地址,

LK210 系列最后一位 IP 的范围是 10~9910 以内为预留地址,

修改到 10 以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