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210如何恢复出厂设置呀?

楼主(2023-12-18):
LK210如何恢复出厂设置呀?

网友A:
第一步:将站号(即 CPU 上的拨码开关)设为预留站号 8,

第二步:复位控制器或断电再上电,

第三步:迅速将钥匙开关拨到 PRG 位置。

注意操作完请将站号(即 CPU 上的拨码开关)和 钥匙开关设为正确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