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通过232端口发送ASCII码!

楼主(2023-12-18):
各位前辈,小弟低一次使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请问昆仑通态触摸屏如何通过232端口发送ASCII码,ASCII码16进制为:21 24 50 31 ,对应的ASCII码为:

P

下位机会返回数据,怎么接收,想通过脚本程序实现,怎么做,

网友A(2024-03-22):
我也想知道,我还想传输汉字,也不知道怎么整,使用modbusTCP

网友B:
换驱动,用串口收发

网友C(2024-04-23):
用串口直接收发 找供应商要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