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器设备上大量使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2023-12-18):
什么设备大量使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A:
应用较多的是温度控制。温度控制要求较高时,采用PID反馈系统,不能用接触器,过去是用晶闸管(单硅、双硅),固态继电器出现取代了晶闸管。

双硅+门极控制电路,输入信号采用光耦隔离,封装在一起就是固态继电器其中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用较多的是温度控制。温度控制要求较高时,采用PID反馈系统,不能用接触器,过去是用晶闸管(单硅、双硅),固态继电器出现取代了晶闸管。双硅+门极控制电路,输入信号采用光耦隔离,封装在一起就是固态继电器...



这是发热大户

网友B:
加热设备上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的比较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应用较多的是温度控制。温度控制要求较高时,采用PID反馈系统,不能用接触器,过去是用晶闸管(单硅、双硅),固态继电器出现取代了晶闸管。双硅+门...



你照片上的太小,发热量不大。大容量(100A以上)的SSR散热器自带风扇,几百A的就要带水冷散热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