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多段速控制的问题

楼主(2023-12-18):
某台三菱E740变频器,我看控制端子只接了4根线,公共端SD、正转STF、反转STR、低速RL,低速RL和公共端SD接通后,变频器低速运行,RL和SD断开时,是高速运行,我就奇怪了,如果设置了多段速运行,那输入端子必须得有一个为ON才行啊(除了正反转),拿它是怎么实现高速的呢?

网友A:
正转和反转用一个端子就可以控制,没有必要使用两个,这样就可以把其中一个端子作为启动信号使用

网友:
刚刚咨询过三菱客服,是这样的,把参数Pr.79设为3,频率就可以由PU或者外部端子(含模拟量给定)来给定,正反转由端子给定,外部端子给定的频率信号优先于PU的频率指令,当外部端子不给定频率时 (就是无ON信号时),就接受PU给定的频率指令。如果需要调整PU给定的频率指令,在频率监视界面上,旋转M旋钮,到达想要的频率后,按SET键保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