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的PLC编程问题

楼主(2023-12-18):
S7-1500plc中有没有一种指令是可以先确定好运行后面程序所需的时间(比如50秒),后面程序再将所需时间划分为几份开始使用(比如:20秒之内干什么,20-30秒之内干什么,30-50秒之内干什么)

网友A:
如果我写的话 我这样写 没装仿真软件 你可以试试

网友B:
没有这样的指令,但是用基础指令可以实现你想要的任何逻辑。

网友C:
想法都有了 就按你的需求自己搞一个

网友D:
可以自己封装一个这样功能的FB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封装一个这样功能的FB块



如果封装的话大概思路应该是怎样的呢,我有点捋不清思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自己封装一个这样功能的FB块



请问封装的话应该是怎样封装呢

网友E:
基本逻辑指令就可以

网友A:
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写的话 我这样写 没装仿真软件 你可以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F:
基本逻辑明确了,时间指令配合基本顺序指令就可以

网友G:
   1楼都给写了出来

网友H:
1楼正解,只要不溢出就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