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5U和JET伺服的传感器信号映射

楼主(2023-12-19):
三菱FX5U通过CCLINK IE Basic网络控制JET伺服

各位师傅们,我将原点,以及正负极限接到的PLC,现在需要将信号映射到JET伺服驱动器,PLC测编程如何实现dc66e49b8c492db7798c0bc8197ad60.jpg35fc7dde5c72e762ea03f0b56041c71.jpg72bfad66f461f7aaed53869d56a2f92.png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带电池的,读取绝对值,省事,不要前后极限和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带电池的,读取绝对值,省事,不要前后极限和原点



那第一次回原点呢,手动推到合适位置,然后以当前位置为原点吗?

网友B:
我正在做FX5U带GET的项目的,不过我是把正负限位和零点接在驱动器上的,映射到PLC使用的。

接在PLC上映射到驱动器也是可以的,我看下说明书了,给你说一下

网友B:
你的地址应是正确的,你的驱动器设置了没有,应该更改驱动器参数PD41.3--1。

另外还要确认驱动器版本在A4及其以上。

查看版本是在驱动器那个软件Configurator2中---诊断----系统配置显示。

还有一点,你的驱动器必须设置映射表模式2或者3才可以的,模式1中没有2D05的功能。更改驱动器映射表模式是在PN22---1或者2。

你看看吧,应该就这几点了,你仔细检查一下吧。

再提醒一句,你如果用的映射表模式1的话,慎重更改呀,映射表1和2的差别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地址应是正确的,你的驱动器设置了没有,应该更改驱动器参数PD41.3--1。另外还要确认驱动器版本在A4及其以上。查看版本是在驱动器那个软件Configurator2中---诊断----系统配置显...



感谢,驱动器参数改了,用的映射模式2,我就是不确定PLC编程那边写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孤鴻獨自飛"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你的地址应是正确的,你的驱动器设置了没有,应该更改驱动器参数PD41.3--1。另外还要确认驱动器版本在A4及其以上。查看版本是在驱动器那.

程序这样写应该是可以的,你把限位的常开还常闭生效搞清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