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端子图标问题

楼主(2023-12-19):
1、如上图Eplan生成端子图表合并生成如上图;如可让端子图表合并后放不下自动分页

2、下图是每一个端子排生成的端子图标

网友A:
1,更改图框比例,比如 1:1改成1:1.5

2,生成端子时候筛选一下,然后手动放置,比如端子数<20 ,20 端子数<50 然后根据自己需要放置想要的位置

网友B:
超出去了你可不可以给他分割以后再手动放在合适的位置,选中的生成的端子图标,然后Ctrl  B给他打散,然后框选需要移动的部分,拖拽至合适位置再重新组合。我没试过行不行,你可以试试,反正我画其他部件的时候要是位置不合适我都是这么弄的,端子图表还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