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Sysmac中有可变数组的使用功能吗?

楼主(2023-12-20):
欧姆龙Sysmac中有可变数组的使用功能吗?

如果有,可以提供个小案例吗?

网友A:
只能在FUN或者FB中的输入输出变量中使用可变数组。

例如在 FUN或者FB中的输入输出变量:变量名 AAA ,变量类型:Array[*] OF BOOL

HAVE FUN!

网友B:
描述了如何在Sysmac Studio中监视数组变量:

在Sysmac Studio中打开您的项目。

选择“监视”>“变量”。

在“变量”窗口中,选择您要监视的变量。例如,如果你想监视一个名为"ArrayVar"的数组变量,你应该在这里选择它。

单击“添加”按钮,然后输入您要监视的条件。例如,你可能希望在数组的某个特定位置值发生变化时收到通知。

单击“应用”按钮,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这样,当你选择的条件满足时,Sysmac Studio就会提醒你,从而帮助你监控数组变量的状态。

请注意,上述案例只是一个基本示例,实际的应用可能需要根据具体需求进行更复杂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在FUN或者FB中的输入输出变量中使用可变数组。例如在 FUN或者FB中的输入输出变量:变量名 AAA ,变量类型:HAVE FUN!...



我试了下,不能变量声明成功,内部声明不可以,输入/输出也不可以

网友C:
功能块输入输出设置为 ARRAY[*] OF "DataType"

网友:
那我的问题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