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 怎么把D字元件里的常数,传送给Y点输出

楼主(2023-12-20):
大佬们 信捷 怎么把D字元件里的常数,传送给Y点输出

例如D0数量为5 传送给Y0 ,Y1,Y2,Y3,Y4,Y5,输出 。怎么写?

网友A:
信捷没用过 用三菱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你参考下

网友B:
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捷没用过 用三菱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你参考下



谢谢了,跟这差不多,要用BMOV

网友C:
最笨的办法可以用比较指令中等于,采用8421编码规则对应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