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利时LK241热电偶的温度补偿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12-20):
关于和利时LK241热电偶的温度补偿原理是什么

网友A:
LK241热电偶测温及补偿原理:

不管任何的型号的热电偶的测温换算原理都是,测量回来的毫伏值是是热端到冷端的温度差值,但是实际上,实际的毫伏值表示的是热端温度与0摄氏度的差值,所以初始的测量mV值要加上冷端补偿的mV值然后再查表来获取热端的温度值。该计算方式不仅在测量正值是如此,测量负值时也是这样,如果不考虑补偿得到的测量MV值会更小,负的更大,而实际的测量的MV值需要将此负值加上冷端补偿的值。